[内存维修]
请教各位老师 这个内存标识怎样解读?

楼主(2008-01-21):
我有一条内存在内存芯片上写的是AM3A5608APK-5B 请问各位老师 这组数字都代表什么呢??本人菜鸟谢谢
芯片

网友:
容量:256M
8位
频率:400MHZ

网友:
能不能说明一下各个数字以及符号代表的意思呢??谢谢

网友:
AM3A5608APK-5B
5608:32*8
5B :400

网友:
那AM3A和后面的APK代表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