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2 按下开机键 闪下就灭了请问是那短路了

楼主(2008-01-21):
IBMT22 按下开机键 闪下就灭了请问是那短路

网友:
用稳压电原试一下,估计不是短路,换3421和3410

然后再试别的!

网友:
楼上说的正解,换了在看看.

网友:
这个3421和3410我都 已换没用

这个3421和3410我都 已换没用  还是原来状况

网友:
呵呵,~~此机器通病也,换CPU供电芯片ADP3421和3410可以解决,!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ADP3421和3410是要很小心的哟,换不好也是不开机的。我曾经就换坏了个,经别人修了就好了,还有就是你看看CPU旁的大电感是不是虚了

网友:
说个丢人的事  今天我也换了台A22M的  换了8个3421和2个3410 ,换CPU,MOS管,电感 都没好 实在没办法了 就放弃了 叫客户300块换个板子算了  拆开下面才发现以前进过水的 ,没修好..................真郁闷,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也一样 全拆开看看吧 要确认芯片是好的

网友(2009-04-18):
我的更换CP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