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数据 能修复吗

楼主(2008-01-21):
我一个320G的硬盘2个分区D E
不小心 把E格式化
然后又把E重新分区成E F 再次对EF格式化
不知道我的E盘数据还能不能恢复 能恢复多少
大概需要多少米
硬盘

网友:
如果没有写入东西,基本上都可以找到。

网友:
张老说的有道理啊。 嘿嘿 , 只要没在往里面写东西 ,就应该能恢复出来啊 !在我们公司最起码也的是个200-300 嘿嘿 数据无价啊

网友:
呵呵 .楼上的开价高了点哦.我们这边只要300元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可以先用免费软件试试,一般没有往里面写东西,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上次我把朋友电脑的C盘先GHOST系统,又格,又GHOST系统,还能找到照片呢.

网友:
建议LZ先恢复成原来的分区(没有F盘),然后自己用软件扫吧,你就是给数据恢复公司的,他也是这样做。上次北京的一朋友,一个分区格式化后问我怎么恢复,我要他自己用软件扫,能恢复一部分,他说能恢复我就拿到中关村去要别人恢复,结果别人要了他1000元,只是恢复了一部分,北京人太有钱了!!

网友:
重要的话就拿到专业机构搞~ 专业机构起价不会低于200!至于说三十五十给你做的那都不把握~
不重要就自己随便用软件搞搞就得了~
其实恢复是很简单的事情~
你可以直接用DISKGEN重建分区表~

网友:
看是什么格式的了 NTFS 可以完全恢复了 320G应该是NTFS格式的吧

网友:
如果都是用这种软件去恢复 那还不如自己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回原来的分区表,看看,基本上都能恢复。。。。。。。。。

网友(2008-03-14):
这种情况如果没在新的分区里考东西他原来的数据可以100%的找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