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起保护怎样判断故障?

楼主(2008-01-21):
显示器电源起保护怎样判断故障是在变压器之前还是之后?
   现测得电源Ic各引脚的电压分别是:
               1#:3.5V----8.5V跳变        2#:GND       3#:0.1V------0.28V跳变      4#:0.00V
5#:0.00V------0.15跳变         6#: 0.00V------0.012V        7#:0.00V------0.032V              8#:283V
请问各位高手是哪里问题?

网友:
断开电源次级各路负载,接假负载,就知道电源正不正常了。

网友:
我把行供电断开,接个60W的灯泡故障还是-样

网友:
那就是你的电源部份有故障了,先修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