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怎样恢复文件分配表???

楼主(2008-01-21):
求救,有一个硬盘F,G,提示分配表错误,分区为FAT32分区

网友A:
象这样的问题可以用DISKGEN .试一下重新建立.而且不会丢失数据.这还是我看张老师的.
还有网站一打开就有WINHEX恢复分区表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象这样的问题可以用DISKGEN .试一下重新建立.而且不会丢失数据.这还是我看张老师的.
还有网站一打开就有WINHEX恢复分区表的视频!~~~

DISKGEN只能恢复分区表,LZ的是文件分配表即FAT表出现问题,这样的现象要具体分析FAT表。

网友:
如果只想恢复分配表,那么小俊版主上传的SPFDISK这个软件里就带这个工具.当然WINHEX也可以

网友:
diskgen 这个软件挺好用的,建议可以用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我后来找了个NDD解决了问题

网友(2009-05-24):
怎么解决的楼主能详细说说吗?

到底是分区表还是分配表问题呢?

FAT32分区的文件分配表是FAT1和FAT2,你说的那个NDD没用过,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