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面的内存插槽有一个不能使用!新手...

楼主(2008-01-21):
我的主办上面的一个内存插槽不能识别内存 是内存插槽的问题吗?要是内存方面的供电电路出现问题会不会导致这种情况呢?
我是新手望各位老师帮帮忙!!
谢谢
主板

网友:
通常槽的可能性较小,你可以用探针在内存槽中来回多刮几次,排除弹片氧化的可能。
从内存供电角度来说,通常除非是高端板,否则一般供电都是一路的。可以排除这方面。
造成不识别的最大可能就是内存的时钟或AD线阻值异常,这些属于哪里,你应该清楚的吧。当然SMB不正常也会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