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自制刷内存SPD座子(方形)

楼主(2008-01-21):
昨天手上有个GEIL DDR400.256M内存。由于卖给客户有一个多月了。是两根一样的GEIL。
现在是不认内存。我用检测软件也不能认到内存。后来就想到刷SPD,可是这个SPD芯片是方形的那种,
现有的座子不能刷,当时就把那个正方形的座子改了一下,接了8根线,方形座子和正方形座子引脚功能一样,
就一对一的接了起来。在编程器上不能读出数据,后来就在另一个SDR条子上找到一样的SPD芯片。把上面的数据保存了起来。就把我手上一块GEIL一样的条子上的数据读出, 再写进这个SPD芯片上,再换到坏条了上。用工具检测能认到了。发现第8颗芯片有点问题
再补焊OK了。

网友:
待刷SPD放在图4中下面的那8脚位置上
注意第1脚的位置哦

网友:
看上去蛮复杂的,有这么多转接的插件也不容易啊,我习惯直接将硬盘线直接焊在芯片脚上刷。

网友:
不错不错、动手能力不错、学习了。 :) :) :) :) :) :) :) :) :)

网友:
不错,只不过可惜了那个16脚的表贴座子

网友:
据说这个座子很XX,价格也很XX。一直想搞搞不到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沐风听雨 -10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沐风听雨 -10

网友:
自制工具改线路是高手们的家常便饭。。。。。。。。。。

网友:
這個方法好像不錯,可以學起來使用,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开眼界了,高手就是高手,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中的思路不错,做的很好,学习中

网友:
很好的思路。值得学习 :) :) :) :) :) :) :)

网友(2008-03-17):
楼主,那座不便宜吧!超强的动手能力,佩服!!!!

网友:
真的很不错 高手就是高手,做的很好,学习中,谢谢分享!

网友:
开眼界了 高手就是高手 动手能力强 佩服

网友:
确实是高手,又善于动手,顶了!

网友:
没必要这么麻烦,成本也高。我的方法比较简单零成本。

网友:
主意是不错!就是太复杂了点!为什么不买一个八脚的IC座,焊四条线插到24C系列的读写器上就可以进行读写操作了!更简单实用!

网友:
手工不错,就是可惜了那个座子,不便宜的家伙阿

网友:
正需要这个.确实不错  正需要这个.确实不错

网友(2008-04-18):
如果能再细一点就好了,对于新手来说真不容易,还有重点,在软件方面还要做什么准备啊?

网友:
那个座子好像成本是40块,我们能不改座子,将就原来的做吗,两不误

网友:
貌似 比较复杂!:

线路是否 可以 简单些!

网友:
楼主真是强呀,支持你,学习了。真是不错。

网友:
=,=
    座子 貌似比较贵. ..   而且   改来改去 .也比较麻烦.

网友:
这个应该一般的48编程器可以写的吧 ?

网友:
有没有人说说,SPD芯片,8个脚的定交???
谢谢指教了。。。。。。。。。。。。。。。。

网友(2008-05-24):
那座不好找....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不错不错、动手能力不错、学习了。    :) :) :) :) :) :)

网友(2008-07-27):
此座买来是刷正方形SPD的。只是有少量的内存是方形的SPD。不想再去买。就一个座子两用了

网友:
我用的是另一种玩儿赖的招:
找块同时兼容SD和DDR条子的板。一条废SD的PCB,将SPD焊点用导线引出,焊在空的内存插槽的相对应引脚上。
用DDR引导系统,SD的PCB板做编程,SD板上引出的内存槽直接插上待刷写的条子即可,免拆焊。软件可以用SPDTOOLS或是THAIPHOON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