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主不好意思,发个其他的求助贴求【电源电路图】

楼主(2008-01-21):
是联想天骄S1108T的P4ATX电源,电源型号:FSP230-60SLV
故障:通电短接开关转一下就停了,偶尔能转但是有响声,检测驱动管理芯片K3511没什么问题
找不到原因。
故想请大大门帮忙找下有没有电路图,那个东西去联想订购要我420大洋。哎~
最好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的给小第指点迷津~~~~~
不胜感谢~!~!

网友:
小菜鸟就在线等各位路过的支招。急~!~!

网友:
短接的是哪个开关啊?是主板上的,还是短接的绿线和黑线?

网友:
是短接电源上的绿黑2线 急啊

网友:
后级有短路,查输出整流二极管(在后级散热器上的几个管子)以及输出电容。

网友:
已查管子完好,偶尔还能开的,就是开起来有吱吱的响声

网友:
已经有了专门的电源版,我给你转过去,OK?(在电脑外设那里)

网友:
好的,谢谢斑主了 不知道状况,不好意思,但是还是请各位大大门帮忙啊

网友:
换输出电容。

网友:
换过12V的输出,问题依旧,换了5V的也一样

网友:
我自己判断好像电压输出不平衡,但是找变压器驱动电压找不出问题所在

网友:
还是查二极管和电容吧,很少有坏变压器的!另外查494的14脚和4脚电压,如果电压不对,查小元件。

网友:
饿~~~~不是494的是ka3511的芯片....还是24脚的昏迷死了

网友:
这个资料里所有的典型参数都有

网友:
我也一个这样的电源,全没输出。变压器一边有电,另一边全没电,挠头呢

网友:
光耦不良也会引起类似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2603-1-1.html

网友:
换了光偶还是一边有电,另一边无电。5vsb就是光偶过来后,通过一431出来的5V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