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771显示器怪病

楼主(2008-01-21):
本分昨日收了一台LG771显示器,现象是开机图像特暗,我还以为是I2C总线的事呢,我就给收下了 ,然后打开一看不是总线的 事,现象是"图像暗的时候能清晰些,但是随着亮度的加大,清晰度也在变化,调亮度就好像在调聚焦时是的 ,但是亮度调到100的时候就白屏了,感觉像是加速短路了 是的,我换了一个现象管,就好了,
请问\这个现象管还能修吗 ?

网友:
显象管老化了,不要再折腾它了

网友:
把灯丝电压提高一试一下

网友:
没得救了。。已经老化,,下次收机器要特别注意了,有些老化的,故意弄成水平亮线来卖。

网友:

您好。您能把储存器的资料给我拷贝一份吗?我等着急用。先谢谢您了!我的邮箱是TENGSHUBIN131·163。COM

网友:
查一下灯丝电压是多少,将灯丝供电整流二极管换一只锗二极管电压会有提升。还有就是视放IC的问题。不是管子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