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7300的维修问题

楼主(2008-01-21):
我有一块7300显卡,DVI口好用。VGA口有信号,但是亮度太低,看不清东西。谁知道怎么修呀?

网友(2008-03-30):
R G B三基色输出的问题,RGB地线上的对地电阻坏了,或是GPU坏了.

网友:
见解精辟。。。。。。。。。。。。。

网友:
呵呵。这种故障很恼火的。搞起来很麻烦!!!!

网友(2009-09-17):
我也修到过,不过多加了几次GPU就直接不亮了,气死我了

网友:
根本不是芯片虚不虚焊的问题  加焊肯定不行的  搞个几次不坏才怪  呵呵
vga  dac输出问题(核心内部dac  损坏,导致输出电平异常偏低)

如果不是特别黑  你可以把 rgb  三色相连的所有元器件拆掉(只拆对地相连的)
看效果如何如果能凑合着 用了 再打高点  显示器亮度和对比度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