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PE1000G主板不亮

楼主(2008-01-21):
DB卡报25,南桥有点烫,还可以修复吗?这是不是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看Agp旁边的那个供电管先,你看一下南桥是待机时发烫,还是触发后烫

网友:
报25,南桥有点烫,这样的帖子多,你搜下好好看

网友:
我印象中这个板子的AGP和DDR供电管正常的时候很热,你最好检查下,看他们是不是挂了。

网友:
VDDQ有没有问题.
看看Q198.Q117,U33.三个来控的

网友:
之前遇过相同的问题, 试换 U33 (M1041) 后, 故障排除, 你可试试.

网友:
不一定,象上几位说的,好好查一下,也许可以修好的,

网友(2009-08-09):
我的是agp mos管坏了,换了就好了.原型号是apm3054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