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显示器

楼主(2008-01-21):
换了高压包G2还是十多伏,高压包是好的,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如果其它电压全都正常。只有G2不正常的话。G2支路上的元件不多。可依次断开检查。

网友:
有些显示器G2电压生成是在线路板上,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是G2一支路上一只分压电阻坏,造成的。

网友:
请问一下怎么识别哪个脚是G2的呢 ..

网友:
G2电容有没有换掉,

网友:
你都测量了G2的电压  怎么会问“怎么识别哪个是G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