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AID的数据恢复

楼主(2008-01-21):
哪位高手做过RAID的数据恢复啊?能不能共享点RAID的资料?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呀
有没有高手高手我们呀!!!

网友:
RAID 数据恢复要根据RAID逻辑的建立来选择工具。如果是RAID1,就很简单了,把0号盘挂在任一系统中,直接COPY数据就可以了。如果是RAID5,可以试一下R-STUDIO。据说不错,我还没机会试过。

网友:
关于RAID数据恢复!

深圳众成数据恢复的王师傅,他做过不少的RAID,技术不错!

网友:
关于RAID数据恢复!

王师傅的QQ号是 379499529  手机号是13713907515

网友:
这位兄弟,你所说的王师傅,是不是东方维修培训的?

网友:
对,就是深圳东方的王晓俊师傅!!!!!!

网友:
你不会是在这里做广告吧?难道问就会说吗?真正的枪手

网友:
建议多看一些关于RAID 的资料  原理明白了 方法自然知道了  。和演算数学一样的

网友:
RAID5只有一个硬盘坏的话,换个硬盘就好了呀!!!

网友:
RAID5是三块硬盘坏了两块,换盘就行,现在讨论的是三块硬盘同时坏了的数据恢复技术。

网友:
3块盘的RAID5,坏了一块盘没关系,只要剩下的2块盘数据是新鲜的,数据就可以重组出来!如果坏了2块,只要修好2个坏盘中的任意一块,而且要修好的这块盘数据也是新鲜的,数据就可以组出来!如果盘不新鲜的话,组出来的数据有可能看的见,但是打不开,或者打的开也是乱码之类的!

网友(2009-05-24):
RAID 数据恢复要根据RAID逻辑的建立来选择工具。如果是RAID1,就很简单了,把0号盘挂在任一系统中,直接COPY数据就可以了。如果是RAID5,可以试一下R-STUDIO。据说不错,我还没机会试过。
引用 网友A:

是的,有人用这个软件重组RAID,进行数据分析,还是很方便的。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