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插上显卡开不了机!高手帮我!!

楼主(2008-01-21):
显卡拔掉嘀嘀响几声报警没显卡,然后开关机正常;

插上显卡按下开关机箱内所有风扇运转正常,就是硬盘灯在按开关时亮一下,然后就不亮了,没有开机正常时嘀的一声,长按开关能关电源,复位也能用,显卡拿到别人的电脑上试是好的。

但有时也能开机,机率很小!

很老的电脑了:
板:华挚775V88+
卡:6600  技嘉NV66128DP
用了很久了,一切正常,今天早上开机突然开不了

高手帮帮忙!

网友:
象你这中现象应该先看一下你的BIOS电池的电压是否是2.8V以上,再考虑其他方面的问题

网友:
可能电源带载能力差(与温度有关)换个电源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