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40G硬盘容量的问题

楼主(2008-01-21):
我有一块希捷ST340810A40G硬盘,用DM分区,容量显示正常,但DM分好区后,DOS下看不到,用XP安装盘安装系统重新分区时,显示只有32G,在PQ下也显示32G,硬盘的跳线设置是靠近数据线接口的第一组连接,不知是何缘故,请朋友们帮忙。谢谢

网友:
是不是有隐藏分区,以前做过一键恢复类的东西?
我的40g的正常显示好像是36.7gb,记不大清了。
你用pq看一下硬盘的分区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