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存颗粒代换的问题

楼主(2008-01-21):
请教一下高手,显存颗粒代换,要看什么参数?难道一定要找一样的颗粒才行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同类型的换(如: DDR换DDR)
看清Vcc(同是DDR的有2.5  2.8  3.3V)
位数和容量要一致
响应速度相近
换前查寻datasheet确认引脚兼容
最好同品牌同系列

网友(2008-04-30):
顶上去,我也很想知道, 我也有几块显卡花屏问题,手头没有旧的显卡可以拆的,也不知道哪里能买得到

网友:
顶上去,很好的经验
和楼上一样, 没有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