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加电不亮

楼主(2008-01-21):
今天接了一台东芝M30独立显卡机器,加电不亮,电流跑到0。75左右不动呢,从0。85就又掉到75呢,感觉不过内存,可查了一上还是如此,不插内存跟插了内存的现象一样!

网友:
显卡                    从新BGA

网友:
这个机器爱坏显卡 我也遇到过  而且很难做,不过修机器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还是认真点从最基本的一步一步排除过来再确认的好!有时候一个小问题足够误导你走入歧途

网友(2008-10-15):
重做显卡吧,多数是显卡不过,你用代码卡了吗,跑多少?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CPU吧

网友(2009-03-09):
今天接了一台东芝M30独立显卡机器,加电不亮,电流跑到0。75左右不动呢,从0。85就又掉到75呢,感觉不过内存,可查了一上还是如此,不插内存跟插了内存的现象一样!
引用 网友A:

根我的M50相似,开机跑到87,不掉电,要先检查显示部分ATI及北桥的的晶振是否工作,我的机器就是显示的32.768不振,其他晶振均正常。那个不振那个就有问题,回焊ATI显示BGA就好了,当然最好事是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