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规律花屏死机

楼主(2008-01-21):
我的笔记本是东芝M19的,经常出现无规律花屏死机,花屏也有时不同,有时是颜色花,有时是整个屏条形花,花屏后就死机,有时还会出现打不开机(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已经排除显卡和屏的问题了,因为屏我换过,显卡我也做过BGA了,结果还是这样,请教高手一下

网友:
显卡显存坏了  要知道你做过BGA不代表就肯定做好了  你是加热还是摘下来重做还是直接更换? 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显卡的问题

网友:
支持本本波!应该再加焊显存颗粒!可以开机在花屏下测试,用手逐一去压显寸片子和显卡芯片,压到哪里屏幕有变化就是哪里虚焊!我碰到过东芝本本类似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