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SF2/648D通电不开机的维修

楼主(2008-01-21):
工包主板:ECS SF2/648D,REV:2。2,主板加电不开机,诊断卡代码为“FF”,根据ECS RMA维修报表的数据分析,该款主板的南北桥空焊现象较多,用手按住北桥,同时用镊子短接复位开关,主板正常开机并显示。经多次反复试验,均能正常开机显示,由此可以判定为北桥空焊。
诊断卡代码

网友:
以上说的有不可能是北桥虚焊是座子问题,或BIOS但BIOS问题的机率不会太大

网友:
这款主板的CPU座也坏得挺多的,ECS早就停产了,很老的主板.

网友:
你量量CPU 座复位 如果没 BIOS IO 呵呵 这2个问题最多~~

网友:
这种主板的IO也挺容易坏的!

网友:
学习当中啊 ~~找到在这里不容易啊 要多多学习啊~~

网友:
也不一定,因为你压住北桥,当板下压时,也有可能影响到其它芯片呀!还是要多量量线路,一般像这种问题都可以量得出来的。

网友(2008-05-21):
我主板和你一样,热一下底座就可以

网友:
不错,适合我这种新手

网友:
曾经遇过这种情况,先加焊北桥旁边的时钟芯片后就行了。

网友:
ECS代工的ACER板,很多CPU座空焊,但没有工具也只能看看

网友:
是北桥虚焊是座子问题.我修了N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