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60开机掉电(已修复)

楼主(2008-01-21):
经检查板子后,网卡旁有个保险烧,是和MAX1887相连,电容和保险换过后开机就有短路,但是如果不接保险可以开机过几秒就掉电。我怀疑是不是MAX1887有问题。希望有经验的帮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
]
掉电

网友:
不是 这个机器有通病的 CPU附近有电容短路了 换了就好了 把保险也换好 跟芯片没关系 记得认真检查

网友:
谢谢你的关注,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机子,就是MAX1845旁的那个保险坏了,我弄好了,但是这次这个机子好像和那个不一样了,明天我在仔细看看。

网友:
我仔细的测量了板子,还是没有测出什么结果,郁闷的是给1887供电的那个保险换成好的就开机保护,把保险取了,开机还有电流呢但是没有显示

网友:
应该是你没找到短路的地方 这个机器有通病 这几天我手边正好没板子和机器在修 不巧啊 你在CPU背后,附近仔细查看电容,肯定会有发现 要是严重还会有MOS管烧

网友:
终于修复了,有个高手.在那个保险上加了5V的电马上就找到了有个电容冒烟.呵呵

网友:
小电压,大电流冲冲.应该就能发现问题的.
请问楼上的,你那个坏电容是不是在CPU附近的.

网友:
是在网卡的旁边,好像有5个电容在一起的,

网友:
这个维修个案 真的很值得大家去 学习!记得以前在修 VCD和电视机时我们都会 用5V 大电流去 处理这种大面短路故障 这个手法比较好 容易确定故障位置 !但也有一定危险性 一般要求有比较高的电路理论去支持实践!

网友:
大家好,俺是新手 我的E660开机CPU风扇会走,但点不亮,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希望有经验的帮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呵呵,这个方法直接了当一针见血.值得反思.但是没有扎实的理论经验支持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