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845芯片组主板的AD值

楼主(2008-01-22):
测量板型:技嘉GA8PE667 (845E+82801DB+IF8712GB)
CPU AD:280
AGP AD:282
DDR AD:470
PCI AD:626

测量板型:V星MS6580VER2.0
CPU AD:287
AGP AD:287
DDR AD:469
PCI AD:655

这两片板子AD值好象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不知是否能与各位师傅手上的数值对的上,在是打阻卡上测量的。

网友:
只要每项基本一样就对了,每个板的可能不一样

网友:
每一组AD线有基本相同的数值,一般都在200~800之间,但同一组的值应该差别很小就是正常的。

网友:
这里问一下,打AD值的最大偏差值应是多少之间?是10还是20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值个位数上不能超过5为佳,正常应该在1-2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