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 刷内存 SPD 的软件

楼主(2008-01-22):
现在修内存 一般SPD 坏了 就找相同的换 找不到就不修了 请教一下 我见论坛上有SPD 的资料 问下 有没有刷 SPD 的软件///??可以QQ联系

网友:
SPD好象都是用编程器+转接头刷的吧,有软件直接能刷???

网友:
直接用编程器干

网友:
我有编程器,,,哪位知道什么地方有那种小座子卖啊...

网友:
一般卖编程器的地方就应该有啊 你去买编程器的地方问问

网友:
用软件刷, 又快又好,又不要钱。呵。。。。。。。。。。。。。

网友:
是有這軟體 在主板上直接刷
要刷故障的內存需熱拔插 很冒險的

网友:
有直接读写SPD的软件,不需要把SPD从内存上取下来。直接在电脑上操作的。这是软件名称“Thaiphoon”,你自已到网上去搜一下吧。在哪下的我忘了。我电脑上有,但是放不上来

网友:
我有编程器,,,哪位知道什么地方有那种小座子卖啊..

网友(2008-02-26):
我也是从上面看到的这样软件,从网上下载了,应该是的把!

网友:
我有Thaiphoon 5.0的可以刷DDR3, 不知怎么放上去(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