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ket462 +5V短路

楼主(2008-01-22):
socket462 +5V对地短路,如何查,点开机键电源保护,无输出,
电源

网友:
自己跑线路看看,MOS管有没有挂。。。。。。。。。。。。

网友:
这么多地方用到+5V,有没有最常见是哪些元件故障引起?

网友:
重点看CPU辅助供电的5V,很容易查的,仔细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具体点,辅助供电一般在哪,通过哪些元件,请告之

网友:
通电短路一般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查CPU供电部分的场管是否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供电场管短路,取下就OK

网友:
换上场管后新问题
换上60N03L上去后,场管烫手,旁边的场管却很正常,是何原因

网友:
3组场管,一组很烫,感觉好像,只有一组在工作,而不是三组同时工作,请问是何故障
电源芯片为CS5301

网友:
3组场管不是同时工作吗
3组场管不是同时工作吗?怎么没有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