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2):
今天接一T60 进水 不加电 待机电流3MA 因为以前就没修过945的本子 所以没思路 量北桥上电容对地阻值大多数 都是15 不知是否正常 请知道的指点
进水

网友:
945的板子我修过一些 不过进水后的板子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最好先清除水滞,然后看什么地方严重重点处理 ,确认清理干净了在加电检查待机电压.............至于北桥对地的阻值应该是正常的,没8分把握最好不拆 ,下面点太多了 做的时候成功率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