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冷了电脑每天第一次开机要重复启动多次,请教?

楼主(2008-01-22):
我手里有三台电脑,他们的故障是天冷了电脑每天第一次开机要重复启动多次,开机后又是正常的,请教,不知道是什么,一个是新机还有两台是旧机,旧机的重复启动次数比新机多一倍,望高手帮忙解决
电脑

网友:
CPU附近的电容全换了,就好了。此故障为电容液体升华完了。

网友:
楼上的兄台,我还有一个是新机,才买还不到1个月,.旧机我试试,谢谢

网友:
温度低电解电容的容量会下降的!!!设计上有问题。

网友:
张先生,如果新机不换板有什麽办法解决吗,请张先生指导

网友:
只有找质量特别好的电源试试了。不好光看电源的牌子哦!

网友:
现在好多板天冷了就有这样的故障,设计上有问题非常赞同

网友:
先换个好的电源试试就可以知道是哪部份的问题了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看,不行有可能是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坏了,有可能漏液你看不出来,你一取下来就看出来了,有的是本身没有漏液但它的容量已经变了,所以换换看看,换时要注意电容的耐压噢!

网友(2010-01-28):
我有一块磐正的8KRAI主板,也是这样,天气一冷,就要重启好多次,CPU附近的电容外观上看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请问应该怎么处理呢!换电容的话,容量一样,耐压高一点的可以吗,我是新手,谢谢咯!

网友:
碰到过PC电源问题,开机可能要按十几次才能开起来

网友:
主板设计不行 不好解决
最好是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