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线路的问题

楼主(2008-01-22):
最近跑一个810主板的开机,有如下疑问:
从开机排针到5VSB的线路,经过了几个电阻、电容,能跑通,
但我在开机排针上放一个表笔,在5VSB上放一个表笔就不通,我感觉这么测量应该是通的啊,但分步测量能跑通。
测量大致如下:二极管档,一表笔放到一个排针上,另一表笔在排针附近碰到一个电阻,蜂鸣响,表笔放到电阻上,另一表笔继续向ATX方向跑,如蜂鸣响,继续往下跑,最后跑到ATX 5VSB,我以为这时一只表笔放到5VSB,另一只放到开机排针上,应该能连通,但蜂鸣没反应。

1、难道和线路中的电阻有关?
2、昨晚回家又仔细看了一下,大致如下:在跑的线路上有2个贴片电阻,一个为101,另一个为220,二极管档显示数值为:330,是不是330-220-101就接近0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
不光要听蜂鸣器响,还看看表上显示的是多少数字显000才表示两表笔之间是用导线相通的,还得看看你测的元件的两边有否接地;你所量的就是5VSB经过2个贴片电阻所显示的阻值大小,表上显示的有数字是你量的两表笔之间有阻值.

网友:
一般蜂鸣在60欧左右就响,超过这个数值就不叫了,你从开机键到5v之间有电阻,看是多大的。应该有数值显示,可不会叫了。

网友:
“在跑的线路上有2个贴片电阻,一个为101,另一个为220,二极管档显示数值为:330,是不是330-220-101就接近0了”
上面的理解没什么错误吧?

网友:
你使用的档不对啊,根据电阻的大小来调档,不是用二极管档量的,101是100欧,对吧,用数字的200档来测量.

网友:
在开机排针上放一个表笔,在5VSB上放一个表笔就不通,我感觉这么测量应该是通的啊,但分步测量能跑通

象楼主这样说那跑线路不跑都会了

网友:
^_^我也奇怪啊,希望大家能给个很清晰的解释啊

网友:
难道和我的主板是810有关????????????????????????????

网友(2008-03-09):
对``
不仅仅要听声音
还要看数值
一般在60左右的时候就要叫
但不代表完全导通的撒

网友(2013-09-07):
开机针有些接的是电阻,你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当然不通,开机的pw+连接电阻的一端,而5vsb连接电阻的另一端,分开测旧通的,你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