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第一次触发不跑码

楼主(2008-01-22):
现在小弟有一块 技嘉 GA-K8VT800的板子  CPU是 Athlon 64 2800+

现在故障是 接上电源 第一次触发不跑码 拔电源后马上触发的话可以正常跑码开机 但如果长时间不开机(超过一分钟) 再触发又不跑码了

还得重复开机一次才能正常

CMOS电池也换过了  按压CPU座 南北桥 都没用

会不会是晶振有问题

请老师们指点  谢谢!

网友:
请路过的朋友不吝赐教  用的是 手机拍摄的 效果可能不太理想

网友:
卡上显示00或FF? 还是代码灯不亮?排除了诊断卡的问题.再从代码上看

网友:
谢谢大白兔奶糖 至于诊断卡的问题 不需要去排除了 不跑码是指的 "----" 而非 "00"或是"FF"

网友A:
我有一块华擎的也是。。点PW-ON 瞬间CPU风扇等转一下。不跑码,显示器没有反应,但立马又开机啦!

死活不知道是那里问题。反正能用就没有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华擎的也是。。点PW-ON 瞬间CPU风扇等转一下。不跑码,显示器没有反应,但立马又开机啦!

死活不知道是那里问题。反正能用就没有搞。

你的华擎是正常的,它有预开机功能就是这样的,加电CPU风扇狂转一下,然后停,等2秒钟后才正式加电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哪路电压的时序发生问题,重点检查电容。

能指点下 应该重点是哪路的电容吗 ? 这个扳子以前是正常的 这个比较郁闷的

网友:
我觉得可能和BIOS 晶振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多大的?有没有用别的电源试一下?主板的大电解电容检查下.这种问题我在工厂遇到过,不过是BIOS设计问题导致南桥寄存器值不确定,开机就会这样,后来修改BIOS解决了,你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下啊!可能会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源换了 350W的长城的了 还是一样 等下着重查下 晶振周围的 看看有什么发现

网友:
像这种状况,应该是开机时序问题比较多一点,在开机时有可能某个的电容或电阻偏大,造成时间上的延时出错。这是我的一点意见。不知道你有没有这块板的电路图呢,要是有的话可以查查时序部分,或许会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