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 845D 2.0的板子

楼主(2008-01-22):
int 845D  2.0的板子,开机进系统出现“欢迎使用”时显示器断开,不亮,指示灯变澄色。系统装过多次。内存换过。显卡换过。显示器换过。好像时BIOS的问题。谁修过这中故障。

网友:
更新下显卡驱动。再个显示器不亮的时候主机什么状态,是否死机?

网友:
跑码停在FF,好象死了。可以解决吗。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在DOS下很正常,用EP也是进“使用”画面时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