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大们帮忙啊

楼主(2008-01-22):
一台美格796FD2彩显,按了电源按钮后就听见吱吱的响声,就是不亮,然后用手锤一下就亮了 ,按了电源按钮关的时候能关掉,但是也能听到吱吱的声音
这个怎么处理啊
谢谢啊

网友:
打开后盖看下各组电压正不正常,这样的话大家帮不上忙的。

网友:
我不是专业的啊
但是大概知道是某个地方接触不良啊
就是不知道哪里需要补焊一下啊

网友:
有虚焊的地方,重点加焊电源次级。

网友:
美格796FD2显示器通病.开关电源次级有个继电器虚焊.打开焊了就OK了.

网友:
老大我找到了是不是RL102这个继电器啊
我已经搞定谢谢老大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