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V开机掉电

楼主(2008-01-22):
华硕A3V,开机指示灯闪一下就灭,再开就开不了了。待机电流从0.01停在了0.04。量3.3V正常,5V没有。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呀,求助。。。。。。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了这样状况的本本,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进水了!

网友:
找3.3V,5V的主供电的,那两个电压还没有上好呢

网友:
感觉是  后极短路  仔细检查可能会有发现  注意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