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无3V,5V。大概知道跟TB6芯片有关系。有那位大虾 ...
IBM T41无3V,5V。大概知道跟TB6芯片有关系。有那位大虾能指点一下

楼主(2008-01-22):
IBM T41无3V,5V。大概知道跟TB6芯片有关系。有那位大虾能指点一下谢谢
芯片

网友:
先看这个芯片的供电过来了吗?有供电就换这人芯片试试了,

网友:
IBM T41的3V,5V受PMH4控制
正确的检测顺序是测D10有无16V给TB62501供电,62051产没产生3.3VSW给PMH4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