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不过内存的检修

楼主(2008-01-22):
不过内存的检修:
1。清理内存槽,原理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接触不好呗
2。查内存的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上拉供电
3。刷BIOS,因为这个是最简单而且是最快的,呵呵、
4。打内存的AD线的对地阻值,判断是北桥不良
5。打CPU座的AD线
6。注意频率跳线
7。换IO芯片,  IO在主板上有地址译码功能。
8。内存旁边的排阻虚焊、氧化、接触不良
9。时钟芯片老化,频率不对
10。32。768K晶振损坏也会出现不过内存的现象
11。南北桥虚焊
12。内存的代码循环
方法一。刷BIOS     方法二。更换IO    方法三。换32。768K晶振    方法四。换COM芯片

以上是个人的学习总结,希望对新手有帮助。下期不过CPU检修。

网友:
后期的主板还要注意北桥的参考电压!
另外要注意系统管理总线的电压和阻值!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的电压和阻值!     这个怎么测呀.

网友:
原创的东西,真的不错,支持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的电压和阻值! 是串行数据与串行时钟吗?

网友:
看了以下,刷BIOS最省钱,不过挂了就麻烦了。呵呵\

网友:
我有几片板子都跑c5啊,现在还没修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和夜雨十三天关于内存的检修。下次知道了

网友:
经验啊,很有用收下了。真的不错,支持

网友:
菜鸟一般是更换内存条的修理,涉及到主板的问题,那就无能为力了,还是要学习中。

网友:
汗,基本上我碰到就是刷bios了,不过有次刷挂了

网友:
楼主的经验多呀,极为有用,学习了

网友(2008-04-14):
总结的很好,值得借鉴,谢谢你的指点。还望日后能够提供更多的宝贵资料和经验

网友:
如果这些全部正常,

  那只能说明你 人品差,

爱问 -10 和技术有关,和人无关!!

网友:
过不了内存和I/0有关系吗

过不了内存和I/0有关系吗      I/O芯片:在486以上档次的主板,板上都有I/O控制电路。它负责提供串行、并行接口及软盘驱动器控制接口。  我个人感觉和I/O没有什么关系把啊

网友:
写的是不少,但如果能将更详细的检测步骤说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2008-05-17):
能不能再具体些 ,我这了板系统总线有一个是3.3V 另一个1.0V是不是总线时钟块坏了?

网友(2008-07-25):
对于咱这样的菜鸟还是不错的

网友:
恩,不错,学习了。不过有点不明,打内存的AD判断北桥好坏,可靠率是多少了?是不是阻值不对就可以完全认定北桥有问题啊.

网友:
内存旁边的限流电阻坏就会过不了内存,只有慢慢查找。

网友:
专业了点,实在就没搞明白系统管理总线是什么。还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的确IO会造成内存不过,出现什么故障现象  也就是发现什么不正常时 才换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如果可以配合检查数据就更完美啦

网友:
在加一个吧那是有是时钟坏了也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