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D505 如何解密码锁

楼主(2008-01-22):
求助 ,DELL D505 如何解密码锁
那位大哥知道 ,麻烦告诉一下
谢谢~

网友:
把密码芯片清空就行了.要不就买一个新的芯片放上也可以的

网友:
谢谢 开心雪
请问密码芯片一般是什么型号~!

网友(2009-03-10):
IO附近有个24什么的8脚芯片,拆开上编程器用IBMPASSWORD就可以解了

网友:
D505也又24RF这个芯片的吗??

网友:
DELL 机子的用IBM的解密软件也可以解么?

网友:
不是所有的,可以肯定的是D600绝对可以,前几天才解的,D505板型设计跟D600差不多,我想应该在同一个地方的

网友:
西尔特280U,座子要对应密码芯片的,没万能座子的

网友:
没座子就引线,我刷IBMR61I就是引线刷的,反正脚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