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想买个假负载,转向支付宝时会出错呢

楼主(2008-01-22):
怎么我想买东西,订单也做好了,在转向支付宝时会出错呢

网友(2008-12-26):
应该是你的浏览器存在问题,因为支付宝需要插件支持,如果你的支付宝插件跟浏览器冲突或者跟你安装的一些浏览器插件冲突的话,那肯定会出现出错。
浏览器安装了一些插件,比如GOOGLE,BAIDU,什么中文搜索引擎等插件,那么经常会导致浏览器使用不正常,有时会因为冲突出错而将所有打开的网页全部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