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6的U盘只认到8M格式化不了怎么修啊?

楼主(2008-01-22):
我这里有一个256的U盘只认到8M, 打不开也格式化不了想要里面的数据该怎么修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估计flash存储器坏了或有虚焊。

网友:
你先看一下你U盘的主控型号是什么,然后再找一针对的量产工具试一下. 另外可心加焊一下FLASH试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是有一个一样的U盘,然后把FLASH拆来来,放在好的U盘上搞,我遇到几个都是这种问题,但没找到一样的U盘,没搞定

网友:
找软件测一下主控型号,找到量产工具重新量产一下就好啦,我的一个也这样修好啦!~

网友:
我想知道量产了还能做数据出来吗     量产要格式化闪存  不知道是哪种格式化

网友(2008-10-15):
去下一个UMPTOOL软件
下载地址是
thunder://QUFodHRwOi8vZG93bjIuano1dS5jb20vZHBpbi8wMDAwMDAwNzIzNTAyMTE4MjA2LzEyMjQwNTc4MjAvYWM0OTA2ZDI4YzEyYzU1ZmI4ZWJhYjcwZjMyZjEzN2Yvc29mdC0yMDA3LTAzL3VtdG9vbC5yYXJaWg==

网友:
想要数据就最好不要去拿那些量产工具去冒险,最好找个一样的U盘把芯片换到好的U盘上面就可以找出来了,而且数据相当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