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可以点的亮,在DOS下状态正常,但是在进系统的时候 ...
主板可以点的亮,在DOS下状态正常,但是在进系统的时候就黑屏了

楼主(2008-01-22):
我接到两块板子,主板可以点的亮,在DOS下状态正常,但是在快进系统的时候就黑屏了
有时候在检测的时候黑屏,不知道什么原恩,我查了各个电容,和MOS电压都正常呀,
也不可能是系统或者内存,硬盘也不是,因为我都换过了,实在不知道什么原因,高手来帮帮忙呀
对了,还有就是,快进系统的时候,复位灯常亮,就是复位灯一亮,机器就黑了,死机了
[
]
复位灯常亮

网友:
开机时按F5看是否可以进入安全模式,如果可以,那么可以尝试刷BIOS.不行的话可以检查显卡这一块和网络这一块,可能是驱动加载不上;还有供电这一块,有时候电压够电流不够也驱动不起来.

网友:
复位灯亮系统没复位吗?还是停在"00",DB卡的数码是怎么跑的呢?

网友:
卡跑起来正常,开机C2一直到FF,刚开始如果按复位键好用,但是在自检完以后,复位灯就亮起来了,这时复位建就不起做用了,按F8进安全模式,也一样,快自检完也黑屏,复位灯也一样亮起来,我没有试刷BOOS,我来试试看

网友:
这个比较难搞,我没遇到过,一般我遇到的都是进入安全模式可以进去,刷个BIOS OK,或者是北桥坏掉了.你的问题比较怪异,是不是电阻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我想有可能,这块板子被人换过很多电容,焊点不行,我拆下来全部换了试试,真的好奇怪,

网友:
绝对是主板的问题,可能是主板的元件的事情,但是怎么解决我也不是很清楚,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