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各位高手我手中有一条威刚DDR512M点不如何修?

楼主(2008-01-22):
我昨天接到一条威刚DDR512M不管如何插到主板C1都不过请大家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磨损了,条子还好吧!!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一下

换个内存试一下或者刷BOIS或是内存供电电压不行。。

网友:
接到一条512?拿来修的还是好的?
坏的条子插到什么主板当然不亮,你主DDR内存测试卡吗?
你用RST吗?如果什么都不懂我就没办法帮你忙了
建议你去找个师傅带你一个

网友:
插到什么主板上都不行,那就是内存条问题,试了好多主板了,都不行,那你说是不是所有的主板的BIOS都刷一下?所有的主板内供电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