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板子不亮,,

楼主(2008-01-22):
技嘉GA-8IE2004P主板,通电能启动,无码,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其他供电正常,就是用假负载时PG电压和CPU供电一样,1.8V,上U后为1.6,换完BIOS,也不行,换IO,就烫手,原机IO就不烫,不知怎样修了,CPU座也用电炉加焊了.请问还有哪里能有故障啊

网友:
VRM10.0

VRM10.0 ,内存,AGP电压都正常

网友:
GA i/o是特殊的 脚位不一样 你换的I/O是原值代换吗

网友:
I/O是一样的吗? 是不是不是原值代换啊.

网友:
换IO,就烫手,原机IO就不烫,那就是你换的I/O有问题,注意代换原则

网友:
内存电路,座子和桥虚焊,你压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