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不显示,CPU风扇转,电源灯亮!

楼主(2008-01-22):
具体故障现象:开机后屏幕无显示,无报警音,cpu风扇转,电源灯亮,光驱灯亮,硬盘灯不亮。把板卡等重新插拔几遍故障依旧。拔下内存,显卡无报警。bios放电后故障依旧,显卡试验正常。cpu发热。
因为没有cpu替换,不知道是cpu坏还是主板坏。用主板故障卡测试,测试卡电源灯都亮,但无代码显示,怀疑是bios丢失或者主板坏了,请老师们指导一下!我的是清华同方,SF2/648D主板,赛扬D335CPU

网友:
排除了AGP槽么?CPU迅速发热?还是开久了就热起来?

网友:
找个BIOS刷一下吧,估计多数还是板子问题

网友:
估计是主板的事情,查查主板,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卡上看复位没有啊?要复位正常了,就量一下CPU的供电,找CPU试一下

网友:
先刷下bios吧,  sf2系列是清华同方里面故障占到前3的板子...........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啊~肯定是主板了。CPU己经有共电。查一下其它供电吧

网友:
上d卡,看一下d卡的数,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呵呵:前两天我的主板也出现过这样的故障。
经检查电源有问题:200V/4700VF电容漏液

网友:
前两天我的主板也出现过这样的故障。
经检查电源有问题:200V/4700VF电容漏液引起的。
你把电源打开看看就知道了。是不是电源引起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