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晶振一脚没电压碰一下主板也能复位

楼主(2008-01-22):
今天一GIGABYET 845主板,32.768一脚电压0.75V,另 一脚没电压,刚开始没量,碰一下主板就复位了,于是换了个晶振,不行,又换过,还是问题同样.我量了下,一脚竟然没电压,但是,多碰一下有电压的一脚,主板竟然复位了.我不明白了,由于客户急着要走,我就说不好整,可能跟南桥有关.电池有电,波形没法测,(条件有限).大家碰到这样的故障通常怎么解决?是要把两脚都整得有电压,对不?但是,为什么一脚没电压,碰几下有电压的一脚就复位?

网友:
换谐振电容,清洗一下南桥,没有示波仪就不好说了

网友:
32.768是系统时钟,你用万用表测量它,改变了它的时钟频率或没有了时钟,电脑失去了系统时钟,电脑肯定会重启。测量时钟只能用显波器看它的波形或用频率计测量它的频率。再说32.768本来就是一边有电压一边没有。

网友:
正常两脚应该都有1V左右的电压,应该是晶振或是谐振电容的事, 不过换这个晶振跟谐振电容的要求是很严格D,一定要大小形状颜色一样不可

网友:
i清洗南桥,是如何清洗的啊?

网友:
三楼的兄弟:“再说32.768本来就是一边有电压一边没有。” 说话可要负责啊。
我是新手。。。你们说的每句话对我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网友:
新来咋到,向各们大虲们致敬,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