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诉]我的帖子无故被删除

楼主(2008-01-22):
我是新注册的会员,昨天在“CRT显示器专区”发了个“我的显示器偏蓝色”的主题,今天无故被删,并且没有通知
请管理员给个满意的答复,谢谢
我发帖子,也是因为实在找不出哪出问题呀
不过,谢谢飞翔管理员认真答复

网友:
把你的贴子的内容发上来我瞧瞧

网友A:
内容大致如下:

放假回家,把学校的机箱带回家了。当天晚上显示器一切正常,但是第二天早上显示器就整屏偏蓝色了,而且有点暗,红色几乎看不出来。
我的显示器是 三星 788DF,显卡是NVIDIA的
最奇怪的是,把独立显卡拿掉用集成显卡,显示器又是正常的。难道是显卡问题?但是,我的显卡在学校用还是好好的,不可能有问题。
难道是显卡和显示器不兼容?
望高手解答

网友B:
你把这种贴子发到CRT维修区,不被删才怪,论坛讨论的是维修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诸如装机商处的店面技术,来帮你判断DIY方面的问题的。你如果确定了是CRT坏掉,则要说一下自己量测的结果。以及各种数据现象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这种贴子发到CRT维修区,不被删才怪,论坛讨论的是维修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诸如装机商处的店面技术,来帮你判断DIY方面的问题的。你如果确定了是CRT坏掉,则要说一下自己量测的结果。以及各种数据现象等。

说的有道理,但应该搞一个,软件求助区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这种贴子发到CRT维修区,不被删才怪,论坛讨论的是维修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诸如装机商处的店面技术,来帮你判断DIY方面的问题的。你如果确定了是CRT坏掉,则要说一下自己量测的结果。以及各种数据现象等。

哎,删了没通知的...罢了罢了,本以为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新会员的待遇就是这样..
感觉不到你们是本着为会员服务的态度管理论坛的,不过也是,各个论坛的管理方式不一样

网友:
谢谢你的意见,我们会针对现有的情况,作出最好的选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容大致如下:

放假回家,把学校的机箱带回家了。当天晚上显示器一切正常,但是第二天早上显示器就整屏偏蓝色了,而且有点暗,红色几乎看不出来。
我的显示器是 三星 788DF,显卡是NVIDIA的
最奇怪的是, ...

你的帖子是板卡级故障! 发到灌水区还差不多。

网友:
确切点来说,是属于电脑应用级的故障,我们论坛讨论的一般都是芯片级的,比如你的CRT出了你所描述的故障,并且你通过替换法,确定是CRT本体的故障,我们所讨论的就是:这个CRT里的什么东东坏了,是芯片啊,还是管子,并进行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信是板卡级故障?貌似我去别的地方问,没人赞同

还有一个,我来论坛两天,遇到两个版主,个人感觉,他们对待会员的态度不好(当然,只是个人感觉),我本身也是论坛的管理员,但我不会以管理者的姿态对 ...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个版主好与不好,是要靠他们的实际付出的工作来衡量的,而不是靠当老好人。

论坛如同一个小社会的缩影,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每个人衡量的尺度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作不到让每个人都满意,论坛必竟不是专业的客服论坛。见谅。

PS:楼主可以建个贴子,来调查一下论坛会员对本论坛和你所说遇到的版主的看法如何。这点我绝对不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