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频繁烧CPU供电的MOS管的问题

楼主(2008-01-22):
这两天 遇到两个主板一个是845的板子 一个是华擎的915板子(居然是AGP显卡)频繁烧CPU的MOS管 换上就又烧了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仍然没用 各个测试点的电压倒正常请问我该朝那个地方查啊

网友:
775的CPU座 居然是个AGP显卡插槽 不才PCI-E

网友:
是什么的电源IC

网友:
还有,MOS附近的限流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
看看取样电阻。。。。。。。。。。。。。。

网友:
那些电阻 我没测试 不过今天我弄掉了个2-2的电阻 不知道是多大 , 明天我看看型号 是个象声卡芯片一样的电源IC四周都是引脚 主板是三相供电 每组供电有三个MOS管 一烧几乎全烧。在 MOS管下边有两个电阻 一个是2.2另外一个好象是103电阻 哪个2.2是多大的电阻啊 我在上边量怎么是5欧姆
这两个是限流电阻么? 什么工作原理能画个简图么? 这两个限流电阻在什么位置 起什么作用么?

老板宣布主板报废 我是新手请帮忙考虑下思路。我把烧坏的MOS管取下来了 测量各个电源引脚没有接地的 。测量下管的D级也就相当于CPU的主供电对地二级体30左右。

还有他采用三个MOS管供电 也就是说他采用两个下管他有什么好处么?

网友:
滤波电容和电感测一下看看坏了没有...........

网友:
我的也是这毛病

我收了一块这样的板子!也没找到原因!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
Vcore有管子烧,带PWM、滤波电容一起全部更换最稳妥。从成本方面说,至少也是要换那一相的上下管。
你说的2-2应该就是2.2R的电阻

网友:
Vcore有管子烧,带PWM、滤波电容一起全部更换最稳妥。从成本方面说,至少也是要换那一相的上下管。

支持版主...Vcore有管子烧.第一次换了还烧,第二次就该换什么了????????不要在成本来说了.

网友:
技术太菜 报废 老板都修不了 我就更修不了了饿 郁闷 技术不精

网友:
其中一个扳子我找到原因了 不知道对不对 上管的S级和地通 而下管的D级却对地不通 打二级体值有021 中间也没有限流电阻 按说上管S级该个下D级通却没有电阻的。怀疑两者之间断了 而上管S级对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