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维修典型故障五例。

楼主(2008-01-22):
内存典型故障五例

  内存是电脑中故障频发的部件之一,虽然故障发生率较其它配件相比较高,但出现问题后大都比较好判断,并较好排除。笔者在排除内存故障中将比较典型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供大家参考。

  故障一:内存显示的容量与实际内存容量不相符

  故障表现:一台电脑配置为赛扬1.7GHz、845D主板、两条128M DDR内存,但是开机显示内存显示128M,偶尔显示256M。
  故障分析:打开机箱检查,发现两条内存品牌不同,做工设计也有很大差异,一问机主原来是刚升级增加了一条内存。因此先把内存条单独插到机子上试,都显示为128M,没有问题,但是一起插上仍然显示128M,调换了内存的插槽也没用。很明显,内存兼容问题暴露出来了,拿旧内存去市场加差价换回一条和第一次升级内存相同的内存条,故障排除。
  故障总结:内存的兼容问题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危害还是不小,因为它们往往有很多奇怪的表现,大家还是尽量避免不同型号的内存混用,这样能最大限度避免兼容问题的发生。

  故障二:除尘中将内存PCB板划坏导购机器无法启动

  故障表现:一台电脑配置为KT133主板、Geforce4 MX440显卡、128M内存,装Windows XP频繁死机,始终无法正常安装。
  故障分析:经询问,机主之前刚给电脑进行了除尘,之后发生了系统崩溃,然后就无法装系统了。经过对硬件的仔细察看,发现其内存上有一处不是很明显的硬划伤,伤及了部分PCB上的电路,看来问题也出在这里。经过换用其他内存,故障消失,看来原内存已经被彻底损坏。
  故障总结:装机器或者除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给硬件造成损伤,像这样无意中损坏配件的事情,小心一点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故障三:升级内存后内存容量反而变小故障排除

  故障表现:电脑配置为815EP主板、128MB内存,原本使用正常,后来得到一条64MB内存,一起插上之后,内存总量只认出是64MB。
  分析解决:首先将内存一条一条单独插到主板上,证实都是好的,可以排除内存条的质量问题,看来兼容问题再次出现。不过这次用换内存的方法不是很现实,毕竟白来的64M内存小了点,换128M内存也需要不少花销。忽然想起升级主板BIOS可能会对内存支持有所提高,于是顺便把BIOS进行了购买以来的第一次升级,故障终于排除。
  故障总结:很多时候兼容问题可以通过升级主板BIOS解决,因此经常去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BIOS、驱动下载也是不能忘记的。

  故障四:内存接触不良导致电脑无法启动

  故障表现:一台电脑配置为赛扬667MHz、BX芯片组主板、现代128M SDRAM,一天突然开机黑屏,蜂鸣器报警。
  故障分析:由主板发出的报警声可以判断,极有可能是内存或者内存插槽有问题。先把内存条拔下换个插槽,故障依旧,看来内存插槽正常;接着换另外一条内存插上,故障消失。看来是内存条有问题,但内存条无故坏的可能性很小,于是仔细察看内存,发现金手指部分有厚厚的污垢,看来问题在于接触不良。于是找来橡皮在金手指部分擦拭几次,重新插入插槽,发现一切正常了。
  故障总结:内存金手指和插槽接触是否良好,对于工作是否稳定非常重要。如果出现类似接触不良,我们只需要用橡皮擦拭即可,非常简单,因此电脑的防尘还是有必要强调的。
  表现:朋友本来想扩充内存,结果容量反而变小了。
  故障分析:朋友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四根相同容量和型号的内存,把四个内存插槽全部插满了。查看一下说明书,四条内存条的总容量并没有超过主板的最大内存容量支持,看来是主板BANK支持的问题,果然经过测试,上三条内存显示都正常,一旦用了四条内存,总容量反而会显示为一条内存容量,换内存的方式暂时行不通,还是去掉一跟内存吧。

  内存是电脑中故障频发的部件之一,虽然故障发生率较其它配件相比较高,但出现问题后大都比较好判断,并较好排除。笔者在排除内存故障中将比较典型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供大家参考。

  故障一:内存显示的容量与实际内存容量不相符

  故障表现:一台电脑配置为赛扬1.7GHz、845D主板、两条128M DDR内存,但是开机显示内存显示128M,偶尔显示256M。
  故障分析:打开机箱检查,发现两条内存品牌不同,做工设计也有很大差异,一问机主原来是刚升级增加了一条内存。因此先把内存条单独插到机子上试,都显示为128M,没有问题,但是一起插上仍然显示128M,调换了内存的插槽也没用。很明显,内存兼容问题暴露出来了,拿旧内存去市场加差价换回一条和第一次升级内存相同的内存条,故障排除。
  故障总结:内存的兼容问题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危害还是不小,因为它们往往有很多奇怪的表现,大家还是尽量避免不同型号的内存混用,这样能最大限度避免兼容问题的发生。

  故障二:除尘中将内存PCB板划坏导购机器无法启动

  故障表现:一台电脑配置为KT133主板、Geforce4 MX440显卡、128M内存,装Windows XP频繁死机,始终无法正常安装。
  故障分析:经询问,机主之前刚给电脑进行了除尘,之后发生了系统崩溃,然后就无法装系统了。经过对硬件的仔细察看,发现其内存上有一处不是很明显的硬划伤,伤及了部分PCB上的电路,看来问题也出在这里。经过换用其他内存,故障消失,看来原内存已经被彻底损坏。
  故障总结:装机器或者除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给硬件造成损伤,像这样无意中损坏配件的事情,小心一点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故障三:升级内存后内存容量反而变小故障排除

  故障表现:电脑配置为815EP主板、128MB内存,原本使用正常,后来得到一条64MB内存,一起插上之后,内存总量只认出是64MB。
  分析解决:首先将内存一条一条单独插到主板上,证实都是好的,可以排除内存条的质量问题,看来兼容问题再次出现。不过这次用换内存的方法不是很现实,毕竟白来的64M内存小了点,换128M内存也需要不少花销。忽然想起升级主板BIOS可能会对内存支持有所提高,于是顺便把BIOS进行了购买以来的第一次升级,故障终于排除。
  故障总结:很多时候兼容问题可以通过升级主板BIOS解决,因此经常去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BIOS、驱动下载也是不能忘记的。

  故障四:内存接触不良导致电脑无法启动

  故障表现:一台电脑配置为赛扬667MHz、BX芯片组主板、现代128M SDRAM,一天突然开机黑屏,蜂鸣器报警。
  故障分析:由主板发出的报警声可以判断,极有可能是内存或者内存插槽有问题。先把内存条拔下换个插槽,故障依旧,看来内存插槽正常;接着换另外一条内存插上,故障消失。看来是内存条有问题,但内存条无故坏的可能性很小,于是仔细察看内存,发现金手指部分有厚厚的污垢,看来问题在于接触不良。于是找来橡皮在金手指部分擦拭几次,重新插入插槽,发现一切正常了。
  故障总结:内存金手指和插槽接触是否良好,对于工作是否稳定非常重要。如果出现类似接触不良,我们只需要用橡皮擦拭即可,非常简单,因此电脑的防尘还是有必要强调的。

  故障五:揭开内存容量变小的真正原因

  表现:朋友本来想扩充内存,结果容量反而变小了。
  故障分析:朋友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四根相同容量和型号的内存,把四个内存插槽全部插满了。查看一下说明书,四条内存条的总容量并没有超过主板的最大内存容量支持,看来是主板BANK支持的问题,果然经过测试,上三条内存显示都正常,一旦用了四条内存,总容量反而会显示为一条内存容量,换内存的方式暂时行不通,还是去掉一跟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