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E0”(cpu供电正常、内存时钟、供电正常)

楼主(2008-01-22):
(无正文)

网友(点评):
不要只看诊断卡..难道看到50就是CPU问题么? 你先刮下内存插不行的话压住北桥开机看.

网友(点评):
E开头。。是没过内存

网友:
内存不过。。。。。。。。。。。。。。。。

网友:
把座刷洗一下,按着桥看看,注意看是否支持你所上的CPU

网友:
内存问题!你的电脑用了多久了,我有几个朋友的电脑用了一年了,现在打开机箱清洁,结果都是内存问题,用橡皮擦下内存,用清洁济洗下座子。搞定了,不知道这个办法适合你吗?

网友:
好象跑C1才是内存吧.E0应该是CPU不工作吧

网友(2010-09-28):
精英865主板,供电时钟都正常,跑码跑C1-00-C1-E0 刷过BIOS 照跑

网友:
喂  E0是内存好不好啊  不信你就别插内存看跑多少啊 ?     压被桥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显卡,你试试啊

网友:
内存问题,解决方法换内存,清洁插槽

网友A(2011-07-28):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查CPU,内存和BIOS

网友:
诊断卡是从那怎么跑到EO的,把看见的代码一一说清楚啊,也不知道你主板是好一种BIOS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

网友(2011-09-02):
我这有快G41的主板插内存也是跑E0不插内存也是跑E0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这个码,一般情况下是内存不过。
用橡皮擦一下金手指,然后用废旧的牙刷刷一下槽。
一般情况下差不多都会好。
还不好的话,你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都试过没用还是一样.无语啊!是不 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跟显卡有关?

网友:
E0一般有两种情况  板子不支持u  或者不过内存

是一路跑到EO的话不是上来就显EO

网友(2011-10-19):
跑E0原以为不过U,不过内存也多。新新手。

网友:
EO大多情况下是内存问题。。 经验之谈

网友:
搽内存 清CMOS

网友:
八成是内存条或显卡金手指氧化, 拿个橡皮擦清清

网友:
咱们故障一样,我判断IO挂了,我是没有IO没换,我BIOS CPU加焊,北桥加焊,换BIOS都是无效,希望你有IO换了看看能好吗,我的io好想是870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