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N4-E故障(一解决,是电源功率不够的原因)

楼主(2008-01-22):
一块ASUS K8N4-E主板故障是能点亮,代码也正确,但就是一会就黑屏,就是进CMOS进行设置也会黑屏。开始以为是BIOS问题,重新下了个官方的最新刷上去,结果一样,只是频率低点。电源供电也正常,显卡是块ATI的,上到另外一台机器上试机也正常,开始怀疑主板有问题,测得PCI-E插槽上:
A2:12V
A3:12V
A9:3。3V
A10:3。3V
A13:0V
A14:0V
B1:12V
B2:12V
B3:12V
B5:3。3V
B8:3。3V
B9:0V
B10:3。3V
B11:3。3V

以上结果与论坛上提供的测试点电压有些出入:分别是A13,A14应为1。6V;B5:1。6V;B9:0V;B11:3。1V

请问我该检测那些元件???
请把你原电源的功率和新换电源的功率写清楚,然后重新编辑你的帖子,把故障修复过程尽量写的详细,这也是对大家对你答复的一种感谢,也是对维修思路和技术的一个检验和提高。OK?

很抱歉,客户的机器在修好好就抱走了.我作为一个初学着,我也 在想办法找一些能让我练手或能进行问题比较的地方.希望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量一下全板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CPU应该是好的,因为电脑也能正常进入WINDOWS界面,而且他黑屏时,键盘的NUM灯是正常的,只是没显示,具次以推,主板的供电也是正常的

网友:
A2:12V
A3:12V
A9:3。3V
A10:3。3V
B1:12V
B2:12V
B3:12V
B8:3。3V
B10:3。3V
以上几个是供电或辅助供电数值应该是对的,其他的都不是供电,而是信号,不大好说是多少。

网友:
元件工作的环境不是供电,时钟还有复位吗,信号不能打电压值吗,那B9是复位信号,我如果按一下复位,它的电压应该有跳变吧,可没有啊

网友:
你说的频率低了点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试试不用板载显卡。用PCI显示试试。

网友:
除了时钟一直有,别的信号时有时无,你说多少是个准?至于跳变你的表反映得过来?

网友:
A13,14是差分信号对的参考时钟,我跑线进入桥里,B5是系统管理总线时钟,好象这两个的电压都不对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uid=27551#pid272944

意思是黑屏的次数没以前那摸多了

网友:
黑屏的次数没有以前频繁了

我用的是独立显卡,另外我手里没有PCI显卡,郁闷中~~~~~~~~~

网友A:
你还是先查一下你的万用表的频率响应是多少,好点的也就100~200KHz,差分时钟的频率是多少,和你的表的响应相比差多少倍,测量出来的东西能当回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先查一下你的万用表的频率响应是多少,好点的也就100~200KHz,差分时钟的频率是多少,和你的表的响应相比差多少倍,测量出来的东西能当回事不?

工具是简陋了点,可不是想才边学边实践中嘛。

我在论坛上发现一篇“2007.1.23 MS-7228主板PCI-E 16X无显维修一例!(心在飞翔)”。他找出的问题是连接北桥的耦合电容漏电,我在想我的显卡时亮时不亮,会不会与这有关

网友:
用看细菌的显微镜看病毒是不会看出什么来的,因为放大倍数不够。维修在没有相应测量设备的时候替换法是判断故障的重要办法,所以很多人在使用这个方法,当然替换法可能不能一下就确定故障,但总还有可能找到故障元件。

飞翔是RMA,他那儿可不缺测量设备,不是作坊维修可以比的。

网友:
张先生应该讲的是我们在维修中的思维理论,很感谢你对我们这些新手的帮助。

网友:
对于你机器的故障,我一般会先考虑CPU的散热,电源的质量,内存条的质量以及硬盘的问题。首先考虑就是CPU散热问题。有时因为这个处理不好造成上述现象。当然其他的硬件问题也可能造成,但概率要小些。如果这些问题已经妥善处理那就考虑替换。

网友:
同意张先生的看法,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先考虑散热的问题。

网友:
CPU的温度不高,电源是金河田的(担心旧的可能输出功率不够又换了个新的),内存也换了,硬盘的问题可以不考虑因为不挂硬盘只进CMOS也是这样

网友:
CPU你一般摸不到,能摸到的是散热片,如果散热片温度太低必有散热问题在散热器与CPU的接触面上不是硅脂固化就是什么原因接触不好,还是检查一下的好。如果你是BIOS里看的,请把他的数据先放一边。

网友:
看看我的

换个cpu看看cpu槽!触点是否异常!

网友(2008-05-28):
我修的一块华硕K8N主板关机后风扇还在转,还有开机时间长点你重启它就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