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检不到串口硬盘能检到并口硬盘

楼主(2008-01-22):
主板检不到串口硬盘,能检到并口硬盘,我就不理解

网友:
你看下BIOS设置.具体是哪一项忘了反正在里面可以关掉串口的设备

网友:
先看下bios设置吧, 可能sata硬盘没开

网友:
就按楼上的先检查BIOS的设置

网友:
检查BIOS设置开了不知道是那里故障了

网友:
一、查看SATA接口是否有氧化,用工业酒精清洗
二、检测串口的信号
三、南桥坏

网友:
在高级芯片组设置里 去把他打开就好了 软件学的不到家啊 呵呵

网友:
学习中

看看BIOS,换条数据线!量量电原

网友(2008-02-26):
:P :P :P :P :o :o

一剑飘香 -4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我想多半是桥的问题
    一般BIOS是默认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