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23 跑代码OA停滞

楼主(2008-01-22):
T23 上电 风扇运行正常,各电压正常.诊断卡OA位置停滞.
请问oA 代码含义 是南桥问题还是内存槽问题
求助

网友:
在论坛里仔细看看别人的经验就可以知道了 这个机器一般有通病的 你排除了以后再看看是什么问题,思路——先查CPU供电

网友:
t23一般都一 通病·看看cpu 供电电路有没有问题·还一那个大电感是否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