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的杂牌865主板故障求救

楼主(2008-01-22):
主板牌子叫什么博名,不知道是哪个小厂的。。。用了二年多了,还算好,前一个月开始出现此故障:开机BIOS自检时出现此画面

,然后报警声是很急促的滴滴滴滴短声一直响,刚开始响个几分钟然后再重启,就能正常自检启动,到现在时间是越来越长,甚至个把小时。。。。。主板我仔细看过,怀疑是电容问题,但外观都良好,小弟乃一维修小白。。。坛子里列位大大帮帮参考帮帮我。。。。暂时不想换主板

网友:
BIOS坏了,重新刷吧!玩计算机多少学点英语哦!

网友:
张先生你好,可能你没看清楚我的描述,通电一段时间再重启就能正常启动了。。。。感觉像在充电一样,如果BIOS损坏,应该是不能开机了吧。。。。

网友:
能加QQ谈吗,我的QQ是584230567

网友:
我不需要看描述,你给的图片上就说的很明确,给的是标准答案。当然也可能你的BIOS生锈接触不良,如果是这个问题造成的话或座子虚焊,那你就把BIOS动一下或补焊解决。

网友:
张先生正解,楼主还是看看吧,如果这个你做不来的话,那就找专业的刷bios的地方做

网友:
换芯片重刷bios.一般都会好。这前先放电试一下。

网友:
学名是校验和错误,其实就是bios坏了,我机器同样毛病,解决方法恐怕只有刷BIOS(看别人也有换内存弄好的)

网友:
这个BIOS不好找,你刷顶星的865就可以的 还有你刷杂牌的865可能也行

网友:
一般都是BIOS程序丢失造成的
不过
有的板子 。CMOS放下电。也会好的 。。。。。

网友:
谢谢楼上大大们的帮忙,今天打电话找到那个小公司,叫他们给我发了一个bios文件,不过还没刷,暂时不知道行不行,再次3KU

网友:
我看还是刷BIOS试一下啊!刷刷 试一下啊

网友:
不一定是BIOS本身的问题,我有碰到过内存BANK冲突出现此提示的.

网友:
我有碰到过内存坏引起出现像lz那样的信息

网友:
内存条、内存槽
刷BIOS
加焊BIOS芯片

网友:
谢谢楼上的你们。。。。我刷了顶星的BIOS,现在能正启动了。。。。3KU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