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本的问题

楼主(2008-01-22):
今天接华硕一款本本,客户说不小心进水了,后又开过几次机,都没成功,一开始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后为干脆连亮都不亮了,求助各位高手,这样的故障应该从哪下手?

网友:
进了水客户还敢开机,这样的故障很难说了,要仔细检查。

网友:
呵呵 今天我也修了一台进水的  等下洗完澡再发过来给大家看看  你这个最好先拆机 看哪里进水严重 清理干净后再加电检查  进水后千万不能不清理就加电  要不  后果难料啊................

网友:
我的經驗是先拆1.鍵盤 2.記憶體 3.硬碟 4.鋰電池 5.光碟機 然後接點都用乾式接點清潔液噴一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核心的IC换了再看看现像。看看有没有待机电流,如果还是不行就换一下主供的IC吧。

网友(2008-02-28):
:) :(

本本波 -10 不遵守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