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投降~!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8-01-22):
一杂牌LCD,故障是5分钟暗屏。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5A,明显高压电路不工作。
怀疑高压电路损坏,检查发现一切正常。接上我自制的高压条测试工具,接上可调电源,一切正常!电流达到正常的2.xxA,煲机20分钟,正常。
怀疑供电线接触不良,再接回主板,通电,5分钟左右在此暗屏!此时检测高压条VCC,12V正常。BRI-ON,3.3V正常状态。怎么高压条还不工作呢?又怀疑高压条不良,再换上新的高压条测试,故障依旧。没办法,继续到测试灯管,每根都在0.39a左右,并且每根测试时都摇一下灯管线,这样可以排除灯管接触不良。并未发现任何故障。

网友:
[localimg=400,300]1[/localim
电压正常,负载正常,高压条不工作。可能是功率不足了,但是我使用的电源功率可达5A!~,这样可能是高压条VCC线路空焊或者接触不良了,
直接用镊子将电压飞到高压的VCC,此时发现高压条竟然不工作,电流只有0.5A!!!,怪~!就着样折腾了一个下午都无结果,最后连驱动板都更换了还是没用!问你服不服~!
       没办法,不是我的错。。。只好用双灯管工作了。。。。换上交差。

网友:
直接飞线高压条竟不工作~~!!搞笑~!

网友A:

看是奇怪的故障,其实并不怪。这是连接处打火的原因。你单测灯管时虽然都摇一下灯管线,但是灯管头是不会动的。只有接上高压板后,打火的灯管被高压检测电路检测出来后控制。所以按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奇怪的故障,其实并不怪。这是连接处打火的原因。你单测灯管时虽然都摇一下灯管线,但是灯管头是不会动的。只有接上高压板后,打火的灯管被高压检测电路检测出来后控制。所以按屏。

高压电路是怎样检测出来的?当然是通过反馈电流进行检测。很明显,我单灯管逐一测试,工作电流都一样。而且,我拔掉驱动板,直接给高压电路一个工作条件,高压电路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
我咋个看都认为是灯管的问题。输出不平横保护了。有条件可以外接4根灯管试一试!

网友:
把原理搞清楚就容易多了。通用高压板没有过流保护和平衡检测,所以对于不同老化程度的灯管都可以使用,只要不破,不断。而品牌液晶内部的高压板因为有平衡检测,当四支灯管其中一支老化程序不一致时就会出现保护,而你用外置高压板单独测时却又没有问题。
再一原因就是电流不足,因为不同灯管和不同高压板工作时电流相差很大,所以在测试时要注意工作条件。还有大部分电源高压一体板是对+5V进行稳压检测的,如果你单独测试高压板时没有对5V加负载,这时12V的电压带负载能力非常差,只会有半支灯管亮。

网友:
我拔掉驱动板,直接给高压电路一个工作条件,高压电路能够正常工作!

是啊。如果这时你将高压板的地与屏的地相连马上就会保护。不信你试试?

网友:
往往难修的故障都不太复杂 这时我们得换个思路想思考问题    加油呀

网友:
我觉得不是高压板的问题是灯管的问题,换灯管试一试,4个一起换

网友:
你的问题要查出其实也不难,直接代换高压板,如果可以了就换了板吧,如果还黑,黑了以后看主板过来的ON控制信号是否还是开启的,就如前面所说的一样,某根灯管老化造成高压板负载不平衡也会保护,但是在5分钟之后保护的不是多见。

网友:
真是
开眼了,学习中

网友(2008-03-16):
没想到高压板竟有如此多的秘密,真是大开眼界,学习中...

网友:
自己有刷程序的软件吗.??
不行换驱动板试试看